[逆变器] 怎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将汽车12V转为双30V给功放供电?

楼主(2012-10-12):
我想做个汽车低音**自己用,但是单12V带的功放功率太小了,40W就了不起了
想到用LM4766,LM1875之类的来BTL,但供电电压是个问题了
高手们有什么推荐

网友A:
淘宝买个现成的模块

网友B:
淘宝买,我这价格实惠

网友C:
楼主可以直接三极管搞,那个简单实在,效果也不错。

网友D:
可以使用芯片实现升压得到30V,再用另外一个芯片实现-30V

http://www.ti.com/tool/pmp4589

网友E:
外置MOS的低边PWM控制器

网友F:
楼主搞个简易逆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