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一下STM8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2-10-12):
最近在学习STM8S208单片机,安装时STTOOLSET编译环境,用cosmic , 用的是**版,不知道为什么 简单的变量赋值,仿真结果都是错的,请求熟悉这个系列的朋友们指导指导,我的QQ:769585936。

网友A:
"简单的变量赋值,仿真结果都是错的"
不至于吧,或许LZ用的是 软件仿真?
建议把代码下载到芯片,实际跑跑。

网友B:
和STM*无关,你的电脑中毒了, 请重装系统后再试.

网友C:
反复重启,卸载,重装,或者换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