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电路,仿真达不到理念值,求分析

楼主(2012-10-12):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出来 怎么着求绝对值的 求解释
如果仅仅是正的不变,负的取反 应该好做吧

网友B:
这电路能求出绝对值?有点扯吧,运放连负电源都没有

网友B:
就算有负电源可计算一下:

楼主:
楼上各位高手,再仔细分析分析,运放用的是轨对轨过放!!不用负电源的具体就不分析了,看这个文档!

网友B:
哦,他就是不用负电源,看明白了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把输入信号增大到1V就可以了,不过波形峰峰值不一样,你仿真看看吧,可能模型有问题,还是自己焊接一个看看吧,或者换个仿真软件;还有你看看第一个跟随器运放输出在输入负时,输出一直是0么??感觉比较不稳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叫求有效值的电路,不是绝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