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BULK-ONLY传输协议是否只有在mass storage类中有运用?

楼主(2012-10-12):
或者说,BULK-ONLY传输协议是否是专门设计出来封装和实现SCISI命令的?

网友A:
BULK是USB传输方式之一,BULK-ONLY是个神马?SCISI又是神马?

无错传输、不定时传输,一般最常用的就是BULK,不是一定留给某类设备的。

网友B:
BULK-ONLY bot协议是专门针对mass storage class设备的
scsi是命令集 是在bot之上

但bulk传输 哪都可以用 只要你的应用需要bulk

网友C:
Usb host 端的协议栈是分层的: 最底层是usb控制器驱动,即对应不同的控制器(ohci,echi,xhci), 再上层是usb core ,就是把usb协议的公共操作集合在一起的层,其中包括hub的使用。 接着再上层就是usb 类驱动,就是说鼠标查到usb 控制器上能用,host端必须有鼠标的相关操作驱动。 音频类驱动也是,bulk_only 标准是专门为批量存储类驱动准备的协议标准。   而scsi是一个命令集,专门用来管理大规模存储设备的,主要是硬盘等。

网友D:
目前只在msc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