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10V电压怎么转换成0-500mA电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12):
放大成0-25V电压,加到负载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别听楼上的,他在忽悠你呢。
还是用标准的V/I电路靠谱。

网友A:
别听楼上的,他在忽悠你呢。
还是用标准的V/I电路靠谱。
引用 网友B:

静听高论,偶咋忽悠他了?欧姆定律而已,能用最简单方法解决,为啥不呢?

网友C:
如果直接放大加到负载上,得使用分立三极管,功率就有25V*500mA=12.5W,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好。
还不如采用V/I转换呢。

网友A:
如果直接放大加到负载上,得使用分立三极管,功率就有25V*500mA=12.5W,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好。
还不如采用V/I转换呢。
引用 网友C:

只要负载的内阻是一定的,管什么电路来做,出来都是这么高电压。

网友D:
楼上的,我支持你,负载的最高功率是一样的,永远是12.5W
另外:我正在做0-10V电压转换成0-50mA电流的电路,所以想知道什么是标准的V/I转换电路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价格电阻就解决问题的电路,就是V/I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