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复用模式的困惑?

楼主(2012-10-12):
最近在用STM32试着驱动ENC424J600,结果发现ENC424J600无比蛋疼的**总线(为嘛读写片选都是高电平有效?还得加反向器)跟STM32还真不太搭——STM32地址数据复用模式下,WR跟NADV同时翻转,偏偏ENC424J600要求数据出来之后WR才能有效,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怎么把这个WR往后移的办法!真不爽啊!

还有,FSMC的模式D是干什么的?叫带地址扩展的异步操作,数据总线上没有地址信号输出,扩展个啥?还假马日鬼的输出个NADV信号,输出了点炸*的么?

不解......求解!

楼主:
别问我为啥不买 ENC624J600 ,因为买不到!

看来 EMC424J600 还只能跟51搭搭比较合理!MICROCHIP的步子迈的也太慢了!

网友A:
地址当然是有输出的,记得NADV是上升沿与WR下降沿同步,Slave在下降沿锁存地址。
我用复用式的FSMC接口SDRAM OK,笔记中有一段供参考:

FSMC_AD输出的地址信号,在NE下降沿前_AddrSetupTime(=0)  Clk启动,在NADV上升沿后保持_AddressHoldTime (=1)  Clk变为无效。在NADV后沿(rise)采样地址,必须设置_AddressHoldTime >=1,响应慢一些;在NADV的前沿(Fall)采样地址,必须设置_AddrSetupTime>=1,此时NE还是无效状态,且还无法判断是Read或Write。

网友B(2013-05-13):
最近在写ENC424j600,STM32驱动,新手很纠结啊,跪求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我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