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精度计算问题,谢谢!

楼主(2012-10-12):
现有电阻精度是:0.01%+0.08S
计算出10欧姆时,其阻值范围是多少?

是:9.9197~10.0810对吗?

如果对的话,公式是什么或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如果那个+0.08S是+0.08欧的话,那结果是:
9.919~10.081
下限是10×(1-0.01%)-0.08
上限是10×(1+0.01%)+0.08

楼主(2012-12-05):
0.08S:就是搞不清楚是欧姆还是什么电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