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使用IAR的printf功能是否还需要设置

楼主(2012-10-12):
在IAR下硬件调试程序. MCU没有UART输出口, 我想使用IAR本身带的printf功能打印信息, 但实际硬件仿真调试时候发现printf输出速度非常慢, 并且严重影响了整个通讯程序的时序. 请问如果使用IAR的printf功能是否还需要设置?

网友A:
是不是串口波特率太低的问题?

楼主:
怎么设置IAR内部printf打印的波特率.  这个是调试信息打印,应该没有波特率说法吧

网友B:
波特率可以设置,不过那是你的单片机程序的寄存器设置问题了

楼主:
我的被调试程序没有用到UART串口, 如何设置软件调试打印printf波特率

网友C:
MCU没有UART输出口, 我想使用IAR本身带的printf功能打印信息, 但实际硬件仿真调试时候发现printf输出速度非常慢

你的printf是从什么上面输出的,你没说明白,如果不需要,把printf注掉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猜是仿真器的打印,其速度很慢是受到仿真器的影响,没法解决的,只能尽量减少打印信息
另外,楼主你是对的,printf是系统函数,没有波特率的概念

网友D:
printf调用putchar()函数输出,搜一下,修改这个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