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现象真的很纠结

楼主(2012-10-12):
液晶显示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两模块间通过串口5VTTL通信,各自通过转接板(5V转RS232)与PC端串口调试助手模拟通信都正常,但两者联调的时候,单片机发的某些命令液晶模块收不到,发出的波形也是正常的,怀疑是程序的问题,但用串口助手怎么都模拟不出状况,想不通啊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两块通讯时的TTL电平波形,或者可以将两块都通过转接板(5V转232)试试,以排除硬件问题。
在你的发送程序中的有此命令间隔内多加一些延时,因为您PC机可以收到命令,而单片机发过去收不到,所以有可能是模块响应慢将其丢掉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接口引脚问题.
"各自通过转接板(5V转RS232)与PC端串口调试助手模拟通信都正常" 说明信号和电路是正常了.
但相互连接时, 由于串口连接是非对称的. 不注意的话, 就会出现 "发送脚和发送脚相连, 接收脚与接收脚相连"的情况, 导致不能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C:
用232转接板监听两者之间的通讯来找问题。

楼主:
阿南发表于 2012-10-12 18:3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楼主,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两块通讯时的TTL电平波形,或者可以将两块都通过转接板(5V转232)试试,以排除硬件问题。
在你的发送程序中的有此命令间隔内多加一些延时,因为您PC机可以收到命令,而单片机发过去收不到,所以有可能是模块响应慢将其丢掉了。

两块都通过转接板(5V转232),测试过了,都正常,示波器测的波形也正常,延时也加了试过了问题还是存在,补充一点绝对不存在TX和RX接反的情况,问题里描述的比较清楚了,单片机向液晶模块发命令帧特定的一些命令收不到或者是说收不全(比如那一时间发三帧就收到中间的一帧),液晶模块向单片机发接收都正常,补充一点液晶模块的主处理芯片为3.3V的,所以液晶模块板上有5V转3.3V电路

楼主:
关于监听,就是因为监听不能再现问题,不好说是单片机的发送有问题,还是液晶模块的接收有问题,都有点想不通了,各自与RS232模拟过程,发很快也反应正常

网友A:
楼主直接接5V->232->232->3.3V进行实验,要那个5V转3.3V了,这样测试主要是排除硬件问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和PC机的232是好的。
我还是认为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嫌疑很大。

网友D:
本人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自己的波特率跟停止位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应答机制的问题。
通常这类握手协议都应充分考虑自己和对方的相应速度,如果速度不够快则双方在发送命令和接收状态的时候都会设置缓冲。如果没有缓冲或缓冲速度不够快,则丢失指令或状态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这有可能是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液晶模块的问题。
可以用你的板子模拟串口助手的方式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