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自己电脑升级,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12):
本人电脑08年配,当时别人帮我配的配置当时应该还不错,双核CPU Intel(R) Pentium(R) Dual e2160 @1.8Ghz
1G内存
主板是翔升的
现在发觉运行不行了,上网有点卡,编译程序更慢了,想请教高手,不知道如何升级下,换哪些东西合适,毕竟自己经济有限,重新配个价格高些,想单独换哪些配件是不是可以改进?请高人指点
如果单独换内存的话系统会快些吗?不过没有提示过系统内存不够用

网友A:
CPU太慢了,如果预算有限,建议买个2手的E5XXX或以上的,主频要3G左右的,内存再加一条2G的,会让你觉得性能翻倍

网友B:
U如果主板不支持的话,估计要重新来过了。

网友C:
如果是DDR3内存,加大点容量即可,其它升级实在没有必要。

楼主:
4# chunyang 貌似就是DDR3的,加大容量可以?
从嵌入式处理器角度看,内存是存储器件啊,读写速度可能有区别,大小只要够用,应该不影响速度吧?
速度是不是应该是运算器主要,也就是CPU ,主板,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确否?

楼主:
2# drentsi 换CPU后,直接开机就可用?还是要重新装系统?
话说我没有光驱呢

网友D:
内存永远都不嫌多,要是整个硬盘内容都加载到内存才好

网友E:
重装个干净的系统,速度可以的话,把工作用到的软件逐个装上,最后ghost一下。以后再慢,不管是中毒还是误装木马,直接恢复就行了

楼主:
恩,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我重新装了系统

网友F:
俺家里4台电脑,两台PC,两台笔电,配置最好的一台用来看电影,俺个人工作用的是最差的一台:03年的主流配置, CPU是单核塞杨, 512M SDRAM, 跑XP, 如果不坏, 计划再用5年

网友G:
嘿嘿,买一个新的咯

楼主:
10# PowerAnts 你工作用的是办公软件吧?:lol

网友C:
4# chunyang 貌似就是DDR3的,加大容量可以?
从嵌入式处理器角度看,内存是存储器件啊,读写速度可能有区别,大小只要够用,应该不影响速度吧?
速度是不是应该是运算器主要,也就是CPU ,主板,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 ...
引用 楼主:

内存容量跟系统运行速度有关,当内存不足时,操作系统会启用硬盘作为缓冲来虚拟内存,如果操作中硬盘指示灯亮的过于频繁,说明内存不够。另外,影响系统效率的原因很多,不同软件的要求都不同,你的认识是错误的,嵌入式系统运行的软件无法比桌面计算平台比的。
使用多媒体或网游之类的软件或者开大量窗口/选项卡浏览网络同时还挂QQ之类,在XP下需要2G内存,Vista下需要4G,Win7最好给到4-6G。仅运行常规办公软件、画画PCB之类,做好系统优化,使用XP操作系统那10年前的计算机也一样可以流畅运行。

网友H:
强烈建议楼主重新配一个:

CPU:英特尔(Intel)22纳米 酷睿i5 3450盒装¥1299.
主板:华硕(ASUS)P8Z77-V LE主板(Intel Z77/LGA 1155) ¥999.
内存:金士顿(Kingston)骇客神条 Blu系列 DDR3 1600 8GB*4 ¥1036
固体硬盘:金士顿(kingston)V+200系列 SATA3接口 120GB SSD固态硬盘(SVP200S3/120G) ¥609.

然后再花2K随便选一套机箱电源键盘鼠标以及普通的硬盘。CPU已经自带显卡,如果不玩大型游戏,可以不用独立显卡。固体硬盘分两个区,一个分区用来装系统,另一个分区用来装常用的软件。这套配置LZ估计十年之内都不用升级了。装个虚拟机,还可以同时跑好几个操作系统……

网友I:
一般的电脑对操作体验影响最大的是硬盘和内存,你的配置不算差,建议换个新硬盘做系统盘,然后加两G内存上win7,win7能充分发挥双核CPU和显卡的性能,很多以前影响反映速度的图形效果直接用显卡硬件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