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等待的如何使用?

楼主(2012-10-12):
DSP的指令周期较快,访问慢速存储器或外设时需加入等待。等待分硬件等待和软件等待,每一个系列的等待不完全相同。 1)对于C2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WSG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2)对于C3x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DY,低电平是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总线控制寄存器中的SWW和WTCNY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但等待是不分段的,除了片内之外全空间有效。 3)对于C5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SWWCR和SWWS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14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控制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4)对于C6000系列(只限于非同步存储器或外设): 硬件等待信号为AR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决定,总线访问外部存储器或设备的时序可以设置,可以方便的同异步的存储器或外设接口。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 1)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主要控制信号,如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4)C2000的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CCS或Emurst运行时提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 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PP仿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6)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建议使用目标板测试。

网友A:
重新温习一下也是不错的,感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