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的cmd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0-12):
Link的cmd文件用于DSP代码的定位。由于DSP的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是未定位的,DSP没有操作系统来定位执行代码,每个客户设计的DSP系统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户自己定义代码的安装位置。以C5000为例,基本格式为:
-o sample.out
-m sample.map
-stack 100
sample.obj meminit.obj
-l rts.lib
MEMORY {
PAGE 0: VECT: origin = 0xff80, length 0x80
PAGE 0: PROG: origin = 0x2000, length 0x400
PAGE 1: DATA: origin = 0x800, length 0x400
}
SECTIONS {
.vectors : {} >PROG PAGE 0
.text : {} >PROG PAGE 0
.data : {} >PROG PAGE 0
.cinit : {} >PROG PAGE 0
.bss : {} >DATA PAGE 1
}

如何将OUT文件转换为16进制的文件格式?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使得编程器可以用次文件烧写EPROM或Flash。对于C2000 的程序为DSPHEX;对于C3x程序为HEX30;对于C54x程序为HEX500;对于C55x程序为HEX55;对于C6x程序为Hex6x。以 C32为例,基本格式为:
sample.out
-x
-memwidth 8
-bootorg 900000h
-iostrb 0h
-strb0 03f0000h
-strb1 01f0000h
-o sample.hex
ROMS {
EPROM: org = 0x900000,len=0x02000,romwidth=8
}
SECTIONS {
.text: paddr=boot
.data: paddr=boot
}

网友A:
经常看到却不在意的东西,了解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B:
貌似知道这些东西,又好像不是很懂的样子,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C:
终于明白了,不错

网友D(2013-05-15):
还是有个问题我没整明白,后面“如何将OUT文件转换为16进制的文件格式?”这个里面的文件是不是还要另外写一个CMD文件,然后在工程中进行处理?还是在对应的根目录下,将这个CMD文件放在一起,然后运行HEXE6X呢还是怎么做?这点还是不明白?希望您能说的直白一点,我比较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