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C语言同主机C语言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2-10-12):
DSP的C语言同主机C语言的主要区别?

网友A:
DSP的C语言是标准的ANSI C,它不包括同外设联系的扩展部分,如屏幕绘图等。但在CCS中,为了方便调试,可以将数据通过prinf命令虚拟输出到主机的屏幕上。 2)DSP的C语言的编译过程为,C编译为ASM,再由ASM编译为OBJ。因此C和ASM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非常便于人工优化。 3)DSP的代码需要绝对定位;主机的C的代码有操作系统定位。 4)DSP的C的效率较高,非常适合于嵌入系统

网友B:
呵呵,楼上的总结很是简洁明了,高手

网友C:
DSP的C语言支持标准的ANSI C   但是它本身有自己特定的功能寄存器设置语言   不同的单片机寄存器设置指令不同   这个应该就是不同单片机之间的区别吧    不同的单片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应该就是功能寄存器的设置不同   个人的一点看法   呵呵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呵呵

网友D:
2楼说的很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