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DSP芯片有多大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2-10-12):
3. DSP芯片有多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A:
DSP的驱动能力较强,可以不加驱动,连接8个以上标准TTL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DSP   IO端口的输出电流能力吧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对应型号的技术手册   呵呵   DSP这一块现在并没有用到   这个问题没能帮上你的忙   对不住   呵呵

网友C:
不太理解楼主指的驱动能力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没有听明白,是指功能的大小 还是IO的驱动?

网友E:
呵呵,楼主提问清楚点

网友F:
驱动能力就是看能提供多大电流。一般芯片资料里会提到的……

网友G:
不太清楚,需要查一下技术参数

网友H:
DSP 芯片能力比较强,有些型号的DSP可以驱动8个TTL

网友I:
如果感觉驱动能力不够,加个驱动芯片

网友J(2013-01-17):
C2000系统一般驱动强度在2-4mA的样子,一般都要外扩其它器件提高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