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为什么要初始化?

楼主(2012-10-12):
DSP为什么要初始化?

网友A:
DSP在RESET后,许多的寄存器的初值一般同用户的要求不一致,例如:等待寄存器,SP,中断定位寄存器等,需要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为用户要求的数值。 初始化程序的主要作用: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化。

网友B:
DSP初始化可以使一些寄存器的初值和用户自己一致

网友C:
2楼说的比较详细了,呵呵,其实跟单片机一样,就是为了使其能够正常的工作起来。

网友D: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化。

网友E:
般的情况下是在上电的时候初始化,还有就是程序跑飞和出现异常时也要初始化,初始化的目的就是把所有
用到的标志位、变量回到你的初始值,以及引脚的分配,配置寄存器写入需要的值,像时钟的选择(内部、外部)
一般在上电时就做好,以后不是特殊需要是不改动的,引脚功能的分配也是一上来就设置好,之后如果可以就
不改动,如果经常性的改可能会引发异常。

网友E: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自己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F:
2楼正解啊,学习学习

网友G:
DSP 初始化可以防止DSP芯片的引脚输出不确定性

网友H:
如果DSP不初始化,程序输出的结果可能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了

网友I:
初始化 是使DSP芯片能够正常的工作!

网友J:
配置时钟,各个寄存器!

网友K:
那初始化是不是要对所有的未用GPIO口进行初始化?

网友L:
跟楼上各位学习啦,不过,不管怎样,都是需要初始化的啊

网友M:
好像单片机也会有初始化吧!!!系统初始状态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