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图lm2904

楼主(2012-10-12):
各位大侠好,请教脉冲电路,R7一端应连接序号线8还是连2,抄板是连8,仿真不通过?连2可以仿真的,迷茫啊???

网友A:
运放如果引入正反馈,通常都是用在迟滞比较器电路
LZ的电路看上去不是做比较器用,因此不应该接8点,应该是接反相输入端,组成负反馈放大电路

网友B:
猜,是做比较器用的,谁来打赌啊?:lol

楼主:
我想是做比较器的吧,然后输出可计数脉冲,接正反馈仿真不行.....顶,求解高手

网友C:
这么接肯定是比较器,同相接入提供阈值,反相接接入信号进行比较。

楼主:
不能解决,准备换电路

网友D:
明显接8.仿真不通过是你没接好吧?

楼主:
接了电源,仿真确实没问题啊,请指教
七楼,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