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头的使用会遇到哪些情况

楼主(2012-10-12):
JTAG头的使用会遇到哪些情况

网友A:
) DSP的CLKOUT没有输出,工作不正常。
2)Emu0,Emu1需要上拉。
3)TCK的频率应该为10M。
4)在3.3V DSP中,PD脚为3.3V 供电,但是仿真器上需要5V电压供电,所以PP仿真器盒上需要单独供电。
4)仿真多片DSP。在使用菊花链的时候,第一片DSP的TDO接到第二片DSP的TDI即可。注意当串联DSP比较多的时候,信号线要适当的增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