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电平变换?

楼主(2012-10-12):
(无正文)

网友A:
1) DSP系统中难免存在5V/3.3V混合供电现象;
2)I/O为3.3V供电的DSP,其输入信号电平不允许超过电源电压3.3V;
3)5V器件输出信号高电平可达4.4V;
4)长时间超常工作会损坏DSP器件;
5)输出信号电平一般无需变换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好啊,说到底最主要的就是芯片的管脚的耐压问题的,太高电压会把芯片给烧坏的

网友C:
2楼总结很完整啊,成天用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