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3.3v转换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
1)输入小于6.5V时都正常,LX有波形,FB为规定的0.6V,输出为3.4V

2)大于6.5v后,输出增大,从7V开始直到24V,输出都一直为4V,LX输出为固定的4V直流电平,FB为0.69v

3)断开所有负载测试,一切正常。

   看来是负载的问题,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A(2012-10-12):
看不清DC-DC的型号,当压差增大,落在DC-DC上的热损耗就增大,怀疑是芯片承受不了过热而出现异常,当然这个跟你layout布局也有关系,找器件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调试看看。

楼主:
我断开板子上的负载,用4个25R电阻并联测试,结果正常

网友B:
看不到图片了。

楼主:
有图,稍等下就看到了

网友C:
你这个是负载过大,拉低了反馈电流,你调节下R10和R9将他们的阻值变小试试.问题解决了说一下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负载过大,拉低了反馈电流,你调节下R10和R9将他们的阻值变小试试.问题解决了说一下啊.因为我之前也是碰到这问题,但修改下调节配置电阻和电容就解决了.所以你试试看下是否是一样的情况.解决了回复下告诉我啊

网友D:
系统中应该还有另一路电源与负载相关吧?当输入大于7V时,这路向负载有供电,由于其电压同时反馈到DC/DC的FB上,FB大于DC/DC自身的0.60V,所以DC/DC是关闭的,即LX是固定的4V(其本质是这个4V并不是LX的输出,而是另一路电源移向LX)。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负载中有一个芯片向DC/DC的输出反向充电了。导致DC/DC输出被制约。所以楼上的大侠是正解,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NB

网友F:
回复 网友D:
NB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结贴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