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片机中外部数据和程序的区别?

楼主(2012-10-12):
在单片机中,程序和数据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都是高低电压,只是一个存在RAM,一个存在ROM中一个可读可写一个只读不能写一个具有数据属性叫数据一个具有程序属性就叫程序?我不明白啊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read only数据,例如表格、常数都是跟程序存储在flash中的。即使变量,如果需要他被赋初值,它的赋的初值也是存储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