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1的芯片PWM模具如何完全0%的占空比输出

楼主(2012-10-12):
CMR = 0也有最小的占空比输出,是否只能关闭PWM模块直接让IO口输出低电平这个方法?

网友A:
可以输出0%,100%的占空比电平,纯低或高电平,TRM上有具体说明。

楼主:
TRM上真没有找到可以输出0%的设定

楼主:
///////0%时
P40 = 0;
P4->PMD = (P4->PMD & (~GPIO_PMD_PMD0_Msk)) | GPIO_PMD_PMD0_OUTPUT;
SYS->P4_MFP = (SYS->P4_MFP & (~SYS_MFP_P40_Msk)) | SYS_MFP_P40_GPIO;

//////非0%
SYS->P4_MFP = (SYS->P4_MFP & (~SYS_MFP_P40_Msk)) | SYS_MFP_P40_PWM0;

只能将IO口强制拉低

网友A:
输出高,并设置CHnINV反相。

楼主:
这样会操作更麻烦,你得先把IO拉低,才不会造成瞬间的高电平输出

网友A:
一开始就工作在反相模式不行吗?

楼主:
那100%不是没有了

网友B(2012-12-14):
在电源里重要的是能否做到0%的输 出--------可靠的关断。相对的100%的输出并不太重要,你懂的

网友C:
请仔细看看文档。是可以的。再不济,你当IO,直接输出0或者1.也是可行的。

网友D(2015-03-27):
引用 网友C:
请仔细看看文档。是可以的。再不济,你当IO,直接输出0或者1.也是可行的。 ...

请九哥指明,我现在用NUC029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加个电容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