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rm开发板

楼主(2012-10-13):
本人开发一个项目,想询一款开发板
1、最好自带flash和sram的那种,无需外扩存储器,要求flash程序空间512k,sram数据空间64k
2、具备录音功能,至少ad能dma传输
3、有文件系统的SD/MMC接口
4、主频能达到100M左右,需跑g.729a算法
5、有串口通讯,要控制蓝牙模块
6、芯片非BGA封装
暂时想这么多
分不多,但感谢

楼主:
是不是要自己先顶下

网友A:
楼主项目先选定处理器,因为你的要求都是处理器及处围参数,选定后再确定找个哪家的开发板。
看看STM32的吧,应该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