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无正文)

网友A:
怎样才能做到初级电流恒定?

网友B:
电流定了,电压怎么变化?

网友C:
电流若恒定  变化率为0  那电压不也是0了

网友D:
楞茨定律.

网友E:
你这个变压器为何这样使用呢?
单独的隔离作用,应该取电压信号的?
搞得不明白!

网友F:
请问变压器初级线圈流过的电流为恒定的电流,但加在变压器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输出级能否感应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
引用 楼主:

你是“想着”这么做的呢还是你实测过有这么个东西存在?!

网友G:
李冬发的反问非常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我想错了,这个变压器加了个恒流源做偏置,我就想当然的以为电流恒定了,忘记是从信号上去电流的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我电路理解错了,电流不是恒定的,只是有个恒定的直流偏置

网友H:
想入非非

网友I:
恒定直流偏置这种应用是有的。简单说,直流大了会磁饱和

网友D:
恒定直流偏置这种应用是有的。简单说,直流大了会磁饱和
引用 网友I:

工作在线性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