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元件清单整理,有什么软件?

楼主(2012-10-13):
现在都是从ProtelDXP,直接生成Simple BOM(*.BOM或*.csv),然后人工整理成标准Excel表格。好麻烦,每款产品,都要人工整理。
   有没有自动处理的软件?? 导入*.csv,就可输出一个Excel格式物料明细表,都有哪些表头??

   只能自己设计一个?

楼主:
还可加上该物料的企业内部仓库编码

网友A:
可以直接生成excel呀。

网友A:
例如你要在excel里显示单价,可以先在元件属性里加上单价这项,然后出BOM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输出单价了。
当然我用的是AD10。不知道你用的版本可不可以。

楼主:
是可以直接生成Excel,无统计功能,所以一直没用这个功能。
例:1种物料有20个,直接导出的是20行
请教楼上: 在哪设置统计功能?
谢谢

网友A:
不要设置就有呀 。看图 cap 就有4个呀。
生成bom 为啥不用bill of materials,而要用simple BOM呢?

楼主:
奇怪,我的无统计功能

楼主:
6楼的cap统计无实际意义
因为cap有不同的参数
统计要根据 型号名称、参数、封装,三个参数只要有一个不同,就不能统计在一起

网友B:
自制一个EXCEL宏,想要什么格式都 可以。。7楼:没有打开(勾选)统计?

楼主:
统计功能在哪? 默认安装的软件,没做设置。
谢谢!

网友C:
N年前我自己写了一个。后来的ad功能以及有了。好久没用。
后来需要物料码,于是一同是又写了一个,既读入源文件,又读入目标,然后输出。
最后,动用了很多资源,做了一个系统,在设计原理图阶段。元件已经包含,物料号、详细型号、封装、ROSH、厂家、生产机器码、图片和数据手册链接等等。
这样就什么都自动生成了 。

你参考下吧。要第一个我可以发你。第二个我没有源码。第三个,只能给你思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呀,因为我没有把全部的内容截图出来,能满足你的要求,我这一年多的时间都在用AD10画板,每块板都要生成BOM的。
楼主是不是 红色的圈出来的地方没有呀

网友D:
后面新版好像有这个功能,在官方上有说明吧,但是我也没有去看见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呀,因为我没有把全部的内容截图出来,能满足你的要求,我这一年多的时间都在用AD10画板,每块板都要生成BOM的。
楼主是不是 红色的圈出来的地方没有呀 ...
引用 网友A:

是的,红色圈部分,我的软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看来要装新版本

楼主:
N年前我自己写了一个。后来的ad功能以及有了。好久没用。
后来需要物料码,于是一同是又写了一个,既读入源文件,又读入目标,然后输出。
最后,动用了很多资源,做了一个系统,在设计原理图阶段。元件已经包含,物 ...
引用 网友C:

第三个,是很好,在做原理图Lib的时候,就规范化,所有元件只能从规范库里拿
后续就很简单了。只不过做这个规范化的Lib,花很大精力。

网友A:
这个是官网的一个教程,有做BOM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