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531 IO口线太少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IO, AD, pi, HC, sd

想用bf531的ppi做一个驱动液晶屏,同时还要负责数据采集,但是bf531只有16个IO口,去掉ppi的8根口线,相当于只剩下8根iO口线,这样io口线严重不足,初步想法,能不能用HC595扩展IO口,去驱动AD(串行AD)的sdi ,sclk,cs脚?但这样怕时序调不好,或者哪位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HC595扩展IO口,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只要控制准确, 时序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另外也可以用 165 4021 等进行输入口的扩展

网友B:
用374并行锁存器来扩口,速度可能快点。

网友C:
楼主,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吧,没有问题。

但这样怕时序调不好
根本不用担心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