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2-10-13):
AT单片机驱动的1602,程序烧进去,电路运行正常,悲剧的是,过大概几十秒,LCD显示越来越不清楚,最后啥也看不见了。。。。

网友A:
我估计硬件问题吧,图来看看!

楼主:
东西现在在实验室呢。。。。我感觉可能是电源问题,我用两节3V纽扣电池供电的,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先量量电路。看看电源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应该不难定位。

网友C:
纽扣电池,会不会电流不够?建议楼主先换个手机充电器插上试试,如果正常运行,更换电源,如果不能正常运行,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D:
用纽扣电池,整机电流一般要做到2-3uA

网友E:
目测是硬件问题,换个其他电源试试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啊

网友F:
天,楼主,纽扣电池不是用在这种电流级别的!重新研究电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