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何避免在DSP系统中出现噪声和EMI问题?

楼主(2012-10-13):
希望朋友们就如何避免在DSP系统中出现噪声和EMI问题给予探讨

网友A:
首先处理好电源这一块    一定要保证电源电路对DSP主控制电路没有太大干扰   建议购买外置电源模块   价钱便宜,  工作稳定   其次一定要处理好模拟地与数字地问题   合理规划各种地    在电磁干扰大的地方一定要做好电磁兼容和电磁干扰问题   需要加屏蔽罩一定要加   需要进行隔离的一定要隔离   注意了上述问题  基本就OK了    希望对你又说帮助   呵呵

网友B:
如果要完全消除的话,必须在电路板的设计中下大功夫的啊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是常见,也很重要,等待高手分享一下自己的设计经验

网友D:
选用在动态负载条件下具有低开关噪声的电源

网友E:
做好信号隔离 使用隔离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