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学习的疑惑

楼主(2012-10-13):
1)如何通过仿真来解决布局问题
比如:
如何知道晶振对附近的器件有影响?
如何知道电源IC对附近的其他逻辑IC参数影响(存储器)?
如何知道2个器件布局容易产生串扰?
如何知道一个信号穿过电源IC到外部连接器,电源会对该信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看PI以及SI知识加上allegro仿真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2)仿真和真实效果差距到底有多大?什么情况下需要仿真。
比如一般的SDRAM需要仿真吗?DDR2/3布局是否需要仿真吗?
3)理论知识所占的比重,实际经验从何而来?
难道必须自己要做过很多高速板,失败了很多次才能有经验?
4)如果不接触射频的话,PCB最关键的是什么?
因为每次PCB评审的时候,大家提的都是关于工艺,覆铜,以及一些基本的规则是否达到要求等,而对于走线,布局似乎很难提出问题,总觉得有“这样也行”的感觉?

最近在看allegro SI 的仿真,知道能对器件进行反射,串扰,EMI的仿真(PI未看),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疑问,也许是对allegro 仿真还不大懂的原因。举2个布局的例子。

上图中1为电源IC,2为nandflash,3为FPGA,4为norflash
这样布局电源IC会对nandflash干扰吗?allegro仿真能看出来吗?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学习的吗?太多的疑问了,在网下下资料,太多太乱,没有思路了,所以发贴来问问大家,先谢了

网友A:
看来楼主是那种比较钻牛角尖的人
PCB设计中经验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设计都是根据可靠性的经验来的,而经验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

你可以看些电磁兼容性方面的书籍,上次胖展送书的时候那本就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人领去了
仿真的话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的设计中,PCB仿真用的好像也不是很多,我本人也很少用,不敢乱说

建议你看看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进行仿真,仿真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比如如何确定SDRAM的走线会不会出现问题等等。恩,我回去看相关书籍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看来楼主是那种比较钻牛角尖的人
PCB设计中经验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设计都是根据可靠性的经验来的,而经验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

你可以看些电磁兼容性方面的书籍,上次胖展送书的时候那本就很不错,不知道 ...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信号完整性的书~
大神推荐肯定错不了啊~
买了~

网友C:
画PCB就该有这种追求细节的精神。
明白怎么做更好,为什么这样更好。
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都能说出道道来。

1)如何通过仿真来解决布局问题
比如:
如何知道晶振对附近的器件有影响?

这个具体的量化的话,要用3D建模来做电磁仿真。
用2D的话,建出器件的等效电路出来。
工作量都很大。

2:如何知道电源IC对附近的其他逻辑IC参数影响(存储器)?

电源:
开关电源的话,就是开关时产生的干扰。大电流。发热。

3:如何知道2个器件布局容易产生串扰?

例子: 两个平行放置的电感与正交放置的电感
       两个芯片,一个是发送的,一个是接收的。

当然我说的都是极端的。重要的是知道,每个电路的作用,才能做最好的布局选择。

4:如何知道一个信号穿过电源IC到外部连接器,电源会对该信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同2.
信号的话:注意信号的强弱,阻抗,串扰,线长。

5:通过看PI以及SI知识加上allegro仿真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仿真不是根本。
为什么仿,怎么仿,凭什么来相信软件的结果?

理论+实验

6:仿真和真实效果差距到底有多大?什么情况下需要仿真。
比如一般的SDRAM需要仿真吗?DDR2/3布局是否需要仿真吗?

同5。
当你了解时,你要不不再相信仿真了,要不痴迷仿真。

3)理论知识所占的比重,实际经验从何而来?
难道必须自己要做过很多高速板,失败了很多次才能有经验?

有捷径。去IBM,华为,思科。这些公司有相当厚的经验积累。以个人的学习,很难全面了解的。
几个世界有名的SI,PI大师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公司工作。

高速的东西不是小打小闹。仪器,人员的投入太大,这也是很多公司搞不起的原因。

4)如果不接触射频的话,PCB最关键的是什么?
因为每次PCB评审的时候,大家提的都是关于工艺,覆铜,以及一些基本的规则是否达到要求等,而对于走线,布局似乎很难提出问题,总觉得有“这样也行”的感觉?

最关键:注意细节。
每一个地方不注意都会有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大,有些影响小。

有些东西的保证板子正常工作。有些东西是让板子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范围太宽了。

工艺:是你们工艺部的人提出来的了。为什么要提?你如果这样做,工艺那边更好做,不麻烦,能减少他们自己的工作量。是我的话,我会猛提,直到我那边没任何麻烦为止。

铺铜:直观,牵扯的东西不多。

有些时候,并不是有问题,而是如果不提出些问题来,评审的不好收场。

布局,走线是工程师自己的事。如果到了评审时,才看出布局不合理。你想想后果吧。

最近在看allegro SI 的仿真,知道能对器件进行反射,串扰,EMI的仿真(PI未看),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疑问,也许是对allegro 仿真还不大懂的原因。举2个布局的例子。

上图中1为电源IC,2为nandflash,3为FPGA,4为norflash
这样布局电源IC会对nandflash干扰吗?allegro仿真能看出来吗?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学习的吗?太多的疑问了,在网下下资料,太多太乱,没有思路了,所以发贴来问问大家,先谢了

有没有干扰。要看你nandflash的走线与电源的交集程序。 你也可以把器件也离远点。电源IC直接对Flash封装器件的干扰,那也太微不足道了。现在flash还是并行线。当全是差分线时,你现考虑那样的情况吧。
电源尽量靠近主用电器件处。

你的晶振也电感太近了。布局不美观。
如果想往PCB方面发展:仿真要求学历高学校好(容易进公司),理论好。
PCBLayout: 去专业的PCB公司。学他们规范与流程。注意防范那些公司的特色功能,会用,也要会自己一步一步的操作。有些东西只适合公司规范管理,不适合个人学习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仔细的看了几遍,我现在决定先看一下信号完整性的书籍,然后熟悉软件,加快layout的速度,积累画板的各种注意事项和规则,目标是能快速完成一般的ARM+FPGA板。真的感谢你,能不能解决我的疑问都已经是次要的了,真的让我有些感动,呵呵!我会努力的。愿你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