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20版使用时出现令人想撞墙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0-13):
在win7 64位平台上使用IAR软件的5.20版和MSP-FET430UIF时,经常出现如下图的提示,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在xp系统上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种撞墙的冲动,请高手指教啊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A:
固件不匹配,你按照要求升级下还会出现??是不是你电脑里IAR版本多了

楼主:
3# hwk612167 升不了级啊,电脑中只有那一个版本的,升级显示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不能正常仿真下载了了?我也有一款430UIF也是这样,按网上教程需要用另一个仿真器给故障仿真器重烧固件,但是我这个故障UIF已熔丝了,木有编程器烧不了。

网友A:
LZ有解决办法了 贴里回复一下啊。

楼主:
5# hwk612167 下载不进去东西,我崩溃掉了都

楼主:
如果换个较低版本的IAR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A:
每次都出现这个界面,应该是仿真器问题,换个版本可能也不行,我用V3.4  4.2 5.5都试过不行,以前一直用3.4 4.2都没问题。

网友A:
你不妨试试了 ,自己试过才知道

网友B:
改改兼容设置试试

楼主:
是兼容性的问题具体改法为将软件和注册机都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我后来又换了个5.1的版本,并且在硬件提示升级的时候不用升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软件需要重新注册还是?没怎么明白?能不能再详解下操作步骤,十分感谢!

楼主:
安装好以后再把license  Actication打开,点击下一步,一直到最后选computer 看看license是否可用可用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跟兼容性有什么关系?还是不明白啊。。。我有两个仿真器,同一个电脑统一版本IAR,一个利尔达的正常可用,一个我自己taobao买的出现LZ所说的问题。LZ的IAR重新安装并**后,UIF就可以用了??

楼主:
哎,只是可以下载一下,后来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的错误,还是下载不了。不知道是咋滴了,便宜没好货啊,还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