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_XC3S200A如何接收千兆RGMII发过来的数据

楼主(2012-10-13):
请问一下用什么原语来接收千兆以太网(RGMII模式)RXD3~RXD0,SPARTAN6有SELECTIO,SPARTAN3不支持的,谢谢

网友A:
这个玩意没有原语

网友B:
那总是要稳定的接下来处理的呀,我用P0RXC(125M)接收低四位,用P0RXC(反相)接收高四位,总是不稳定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法

网友A:
那总是要稳定的接下来处理的呀,我用P0RXC(125M)接收低四位,用P0RXC(反相)接收高四位,总是不稳定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法
引用 网友B:

只能具体问题具体

网友C:
xilinx所有型号的FPGA都可以接RGMII

网友B:
现在找到一种方法:
P0RXC(125M)上升沿采样高低四位,
P0RXC()125M)下降沿采样低四位,没找到更好的方法,只能这样了,接了一些数据貌似也正确的.

网友A:
现在找到一种方法:
P0RXC(125M)上升沿采样高低四位,
P0RXC()125M)下降沿采样低四位,没找到更好的方法,只能这样了,接了一些数据貌似也正确的.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
哈哈,只要正确就行

网友D:
恭喜解决问题。

网友B(2012-11-17):
最近试了一下,对于RGMII模式,发送时用原语"ODDR2",接收时用原语"IDDR2",显示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