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干扰

楼主(2012-10-13):
使用步进电机驱动转动台转动,转动台内部装有光栅盘来采集转动台的旋转角度。现在用手捏动,光栅能正常的输出角度。改用电机控制,光栅信号会受到电机的干扰。步进电机使用的是三洋的。驱动器是国产的,现在怀疑是不是驱动器不好,干扰信号大。还请高手给出出招。有什么好的消除步进电机干扰的方法。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同时工作。其次就是电源分开,再就是电磁屏蔽。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可不同时工作是不可能的,它功能就要有自动控制,电源供电是用的开关电源有两路输出一路给光栅电路供电,另一路给电机。我测了下他两地是不通的。电磁屏蔽,我使用了屏蔽线,会好很多。但还是偶尔出现错误。

网友A:
注意屏蔽线接地方式,接地不良等于不屏蔽。

楼主:
哦,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我将接光栅信号的导线与接电机的导线的屏蔽线同时接地,干扰变大。只将光栅信号的屏蔽线接地会好很多。是不是因为变成接地回路的缘故,所以干扰变大。

网友A:
两个的地只能在电源那边接,其余地方不能有公共点,包括屏蔽线外壳也是这样。

楼主:
恩,挺有道理的,谢谢楼上耐心指点。今天又把电机的驱动脉冲从5000HZ调到2500HZ效果也好些。

楼主:
但还是没完全解决,还是有些干扰。实在是找不出来,愁死了。

网友B:
通过7楼的实验,说明该干扰信号与输出频率有关;可以在输出信号端加一个小电容(推荐10NF)和大电容(1UF)的组合跨接到地试试看;

楼主:
今天回单位将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细分系数从40细分调制20细分,光栅的测角误差基本满足我的使用要求了。谢谢楼上的指教。楼上说的输出信号端指的是电机驱动器上的pulse 端子吗(与单片机输出PWM波相连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