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无线数传模块SRWF-1E86

楼主(2012-10-13):
现在PC机与无线模块间的通讯已经实现了,只是不知道如何让无线模块发射由串口助手发送来的数据。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用串口助手向无线模块发送数据后,模块没一点动静。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大哥,发射的时候灯有闪烁吗?解决不了的话问桑锐林英。

网友B:
问题现在解决了没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模块需要软件配置时需要将CONFIG脚短接,配置完后需要将CONFIG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