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10 SE仿真lattice Xp2工程

楼主(2012-10-13):
1、首先要建立Lattice XP2库
      在modelsim10 SE启动后、首先指定Lattice Diamond 1.4 给定的仿真器库源代码编译目录:
    C:\lscc\diamond\1.4\cae_library\simulation\verilog\xp2,选择改变目录然后指定

楼主:
2、然后选择编译,并设定编译完库名称:

楼主:
在文件名称栏选择所有文件 在library 栏输入指定的库名称。点击编译即可。
然后可看见库:

楼主:
3、新建仿真工程。并编译通过

然后选择仿真

指定仿真文件的最顶成可产生激励的文件

楼主:
并选择优化参数有效 EANBLE Optimization
先设置library选项

在指定优化参数

默认是No design 改为Apply要不然在WAVE窗体时看不到监测的参数。
最后点OK 开始仿真加载

在sim页设定模块在Object 选择要参看当前模块内的参数 在WAVE中查看波形,记住要点仿真运行哦!要不你不是什么也看不到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