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过热

楼主(2012-10-13):
在使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时候,在驱动电路中三极管很热,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过小,使三极管不能进入完全导通状态,求教。

网友A:
过热肯定就是流过的电流太大,而其自身电阻又很大,所以就热损耗了。
什么管子,Ib多少,hFE多少,Ic多少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

网友C:
基极电流太小,三极管没有饱和。你根据三极管的参数和电路推算一下三极管饱和需要的基极电流吧。

网友D:
开关特性,你没有说明白。
损耗包含:可以计算的压降、电流的功率。要选择饱和压降小的管子。
另外就是开关瞬间的损耗,和开关频率有关。要选择特别的开关管子。

网友E(2012-12-03):
这个要注意

网友F:
三极管耗损有两种,导通耗损和开关耗损。其中开关耗损就是三极管在关断不够快,导致在这段关断时间内出现耗损,可以在基极发射极间并个电阻;而导通耗损=Ic*Uce,只要不使Ic和Uce同时较大便可,所以加大基极电流,就是使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使Uce减小,从而减低导通耗损。

网友G:
也可以在基极电阻上并联个小电容,称为加速电容。

网友H(2013-04-24):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在基极电阻上并联个小电容,称为加速电容。

是在基级与发射极之间并上电容吗?还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在基级与发射极之间并上电容吗?还是·····

你基极不是串接的有电阻嘛,就在它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