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学习体会

楼主(2012-10-13):
TE, ST, IO, se, AN
刚刚开始学习EDK
先是在网上找例程,下到Starter板子里试,刚一开始并不太熟悉EDK的流程,后来在网上找到EDK_CTT.PDF,发现很不错,对整个流程有个不错的认识。
从Xilinx官网上找到的,非常不错,可以让大家对EDK有个全面的认识,大力推荐,顺便收一个EDA
EDK Concepts, Tools, and Techniques
A Hands-On Guide to Effective Embedded System Design EDK 9.2i

比较难理解的是那天书般的C代码,但看版上一位兄弟的经验后,就仔细的研读了一下GPIO的DATASHEET,和相关的.h文件。

其实C程序就是对一大堆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搞清楚这个就好办了。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GPIO有两个.h文件,分别是gpio.h和gpio_l.h

给我的感觉是gpio_l.h是比较底层的驱动程序,对硬件的操作也更直接,函数也少,应该是针对c写的;
而gpio.h好像是则定义了不少的函数、类型,应该是针对C++的。比较麻烦,但如果是用C++,应该比gpio_l.h更适合。

总的来说,EDK并不像原来相像的那么难。

我总结一下流程:
1. BSB 构建出硬件的基本框架
2. 添加ucf,并Generate Bit,至此,硬件部分完成
3. LibGen and BSP,针对你的硬件生成.h和库文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xparameters.h,应该仔细研究一下。
4. 进行SDK,导入XPS中的项目。因为EDK已经提供了两个TEST程序,你可以自己先看看
5. 在SDK中,Build All,Program Device,程序就会下载到你的芯片,你可以看看效果
6. 自己试着改一些代码,体会一下。SDK还提供了一个完成的C编写和DEBUG平台。如果不需要改动硬件部分,SDK就足够应付了。

此外,这个流程只针对Stand-alone CPU。非常简单,但熟悉这个流程之后,什么都好办了。呵呵

EDK的基本操作过程总结一下:

Run Xilinx Platform Studio  :Select File →New Project
Select Base System Builder wizard
Enter the path and file name
Create a new design
Select :
–Board Vendor; –Board Name; –Board Revision;
Set the Local Memory
Configure IO Interface : IO devices
Click Add Peripheral
Software setup
Configure memory test Application
Configure Peripheral test Application
Create the Base System Build
Finalize the creation of the Base System Build
Generate the libraries needed to create the bitstream
–Select Software →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
Compile the TestAppproject and create an executable (executable.elf)                  –Select Software →Build All User Applications
Create the hardware design                                                                                –Select Hardware →Generate Bitstream
Initialize the compiled TestApp project in the block RAM and download the new bitstream                                                                                                    –Select Device Configuration →Download Bitstream
Download the Bitstream
以上是EDK使用时的基本操作,当然还有IO、存储器、中断等的添加,以及软硬件的仿真等,以后再添进来。

网友A(2013-01-16):
请问大侠,SDK 在debug时,会死住,无法执行其它的debug命令,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感觉没有这么简单的 不过写的不错

网友C:
很不错  只要敢于尝试  不断试验   一定可以出来   哦呵呵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