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按键防抖动,最精简的写法只有10行

楼主(2012-10-13):
最近学了FPGA 一段时间,想自己做个真实的东西,笔者也是务实求真的人,呵呵。首先就选择了一个数字钟,当我昨晚了计数器模块,做按键校准的时候,就发现按键抖动的很厉害,没有C 语言做防抖动那么简单,因此我参考了网上很多博主的观点,总结了自己认为最简单,最精简的一个写法,如下: 进程模块内代码只有10行。哈哈
reg key_reg1,key_reg2,key_out;
always @( posedge clk)//CLK 50M
    begin
    count2<=count2+1;
    if(count2==500000)
    begin
        key_reg1<=key1;
        count2<=0;
    end
    key_reg2<=key_reg1;
    key_out<=key_reg2&(!key_reg1);
end

意思为定义2个寄存器,存储按键在2个周期内的数据,计数器是决定按键的采样频率,如果我们把按键的采样频率调高,那么 按键就会有2次相应,我试过吧计数器去掉,但是一直都是双数增加,很让我费解,在苦思冥想之际,悟出了可以通过延时,吧后面松手的一个电平跳变滤掉,哈哈!!顿时给大家分享下最简单的防抖动,
key1 是低电平按下,当按下的时候,  key_out输出的是一个高电平。这个需要大家注意。
如有bug 希望大家抛砖

网友A:
楼主的写法我个人觉得有如下问题
     1、key_reg1这信号有可以出现亚稳态
     2、有可能把一个小脉冲的抖动当成输入
     3、cnt会一直计数,增了不必要的动态功耗
评价fpga代码的一般标准
     首先是稳定可靠,其次综合后用的资源要尽量少
     第三,动态功耗尽量小
     代码的简洁和可阅读性这个也很重要,毕竟人与人之间是要交流的嘛,程序员就通过代码了,嘿嘿

网友B:
想法不错,希望大家共同学习。啊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这方法不是最可靠的方法

网友A:
reg[2:0] syn_key1_reg;
always@(posedge clk)// 50M
begin
   syn_key1_reg <= {syn_key1_reg[1:0],key1};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cnt2 <= 0;
      end
   else
      begin
         if(syn_key1_reg[2:1] = 2'b10)
           begin
              cnt2 <= 50000;
           end
         else
           begin
             cnt2 <= cnt2 - (|cnt2);
           end
      end
end
always@(cnt2,syn_key1_reg)
begin
   if((cnt2 == 1) && (syn_key1_reg[1] == 1'b0))
     begin
        key_out = 1'b1;
     end
   else
     begin
        key_out = 1'b0;
     end

end

网友B:
楼主的写法我个人觉得有如下问题
     1、key_reg1这信号有可以出现亚稳态
     2、有可能把一个小脉冲的抖动当成输入
     3、cnt会一直计数,增了不必要的动态功耗
评价fpga代码的一般标准
     首先是稳定可靠, ...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分享啊

网友C:
我觉得这样做好,cnt会一直计数,增了不必要的动态功耗

网友C:
没有C 语言做防抖动那么简单,后面还有。

网友D:
其实使用软件延时消抖的思想本质上就是滤波   将由于人手按键造成的短暂接触产生的电流滤除掉   最可靠的方法  我觉得应该是使用小电容滤波    当然这基本没人这么干   主要是成本问题   以及电路板面积问题   呵呵   虽然写驱动涉及到按键处理时  都是使用软件滤波   但还是感觉硬件可靠   呵呵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呵呵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做好,cnt会一直计数,增了不必要的动态功耗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

网友C:
c语言的写法,看了上面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E:
mark 各有各好处

网友B:
c语言的写法,看了上面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引用 网友C:
举一反三?

网友B:
mark 各有各好处
引用 网友E:
是呀

网友F:
reg key_reg1,key_reg2,key_out;
always @( posedge clk)//CLK 100Hz
    begin
        key_reg1<=key1;
        count2<=0;

        key_reg2<=key_reg1;
        key_out<=key_reg2&(!key_reg1);
end

这样写法怎么样?

网友G:
**********************************
M的,用FPGA来完成读键盘功能,是在纯粹瞎玩嘛。
*****拿驴来垦荒,拿牛来磨摸*****

网友C:
reg key_reg1,key_reg2,key_out;
always @( posedge clk)//CLK 50M
    begin
    count2<=count2+1;
    if(count2==500000)
    begin
        key_reg1<=key1;
        count2<=0;
    end
    key_reg2<=key_reg1;
    key_out<=key_reg2&(!key_reg1);
end
  是有2个寄存器。

网友H:
并发的  这样的耽误效率的

网友B:
**********************************
M的,用FPGA来完成读键盘功能,是在纯粹瞎玩嘛。
*****拿驴来垦荒,拿牛来磨摸*****
引用 网友G:
就是钱多。哈哈。

网友C:
那代码能执行下去不。

网友I:
;P你试一试啊

网友J:
一颗滤波电容远比这十行代码可靠……

网友K:
跟单片机的思路一样的,,会有误触发的,,有可能你根本没有按下按键,有风吹了下就触发了,,你这个方法不可靠

网友C:
c语言的写法的代码看了才知道如何去写、

网友L:
就是钱多。哈哈。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有些高速数脉冲或数边沿的也要去抖,比如编码器

网友M:
用两个D触发器移位采样,用异或门检测边沿,不带采样的时钟的话就3个LE

网友N: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O:
嗯,很好很好

网友P:
woruo,都是高手

网友Q:
咋不行呢

网友R(2012-11-12):
谢谢分享。 我已经在赛灵思官方的新浪微博分享给更多网友了!

网友S:
module Key_syn
{//in
        clk,
        rst,
        key_press,
        //out
        key_out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key_press;

output key_out;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reg[2:0] syn_key1_reg;
reg[15:0] cnt;
//==========================================================================

always@(posedge clk)// 50M
   syn_key1_reg <= {syn_key1_reg[1:0],key1};

always@(posedge clk)
   if(rst)
         cnt <= 0;
   else if(syn_key1_reg[2:1] = 2'b10)
          cnt <= 50000;
   else if(if(cnt > 0 ) )  //增加个判断,防止空跑
          cnt <= cnt - 1;

always@(cnt,syn_key1_reg)
  if((cnt == 1) && (syn_key1_reg[1] == 1'b0))
        key_out = 1'b1;
   else
        key_out = 1'b0;

endmodule

网友T:
**********************************
M的,用FPGA来完成读键盘功能,是在纯粹瞎玩嘛。
*****拿驴来垦荒,拿牛来磨摸*****
引用 网友G:

系统上用了fpga就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D(2013-01-30):
帖子很经典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D:
21ic的高手真多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2013-05-28):
@hawksabre  怎么不常来啦。

网友B(2013-07-26):
引用 网友U:
费劲

什么费劲?兄弟

网友V:
判断verilog代码的优劣不能凭行数吧,亲。

网友W:
引用 网友F:
reg key_reg1,key_reg2,key_out;
always @( posedge clk)//CLK 100Hz
    begin

100Hz怎么来,还要写分频代码吧,这样岂不麻烦了?

网友X:
说说我的理解:
首先什么是抖动,我认为的抖动就是,在按键的时候管脚上的高低电平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稳定,
读高电平进行计数,当高电平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就认为是有键按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X:
说说我的理解:
首先什么是抖动,我认为的抖动就是,在按键的时候管脚上的高低电平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稳定,
...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Y(2014-06-28):
应该是检测到KEY1低电平,持续多少时间才认为是有效信号,这样才能去抖动

网友Y:
引用 网友S:
module Key_syn
{//in
        clk,

NICE

网友:
电路抖动在高频采样时是个大问题,mark下

网友Z(2016-09-20):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写法我个人觉得有如下问题
     1、key_reg1这信号有可以出现亚稳态
     2、有可能把一个小脉冲的抖 ...

说的很好啊

网友AA:
这个是我一直应用的防抖代码,很稳定:

module key (
    input   clk_50,     //50MHz
    input   key_in,     //Key High input
    output trig_out    //Paulse output
    );

    reg [19:0] counter; //20ms@50MHz = 1000000 cycle = 0xF4240

    always @(posedge clk_50)
    begin
        if(key_in == 0)
            counter <= 0;
        else if(counter < 20'hF5000)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assign trig_out = (counter == 20'hF4240 )? 1 : 0;

endmodule

解释一下,计数器计数时间为20ms
当Key=0时,计数器复位
当Key=1时,计数器开始计数
当计数到20ms时,计数停止,脉冲发出
只有当Key=0时,计数器才回复位,这是为了防止一直按着连发脉冲
如果计数中途Key掉下去,那么计数器复位,重新开始计数,防抖

网友AB:
count2<=count2+1;
    if(count2==500000)

这两句一看就是浓浓的C语言味儿啊。Verilog语言是硬件描述语言,不适合那么写
我按照楼主的思路改写一下(思路不变,代码结构修改,更适合综合)
reg key_reg1,key_reg2;
wire key_out;
reg [17:0]count2;
wire clk_100;//通过计数器衍生出的100Hz时钟(楼主本来的代码是每隔10ms读一次按键的)(其实不到一点点,大约是95.36Hz)
always   @   (posedge clk)//clk 50M
count2<=count2+1'b1;
assign clk_10=count2[17];
always   @   (posedge clk_100)//clk 95Hz
begin
key_reg1<=key1;
key_reg2<=key_reg1;
end
assign key_out=key_reg2&(!key_reg1);

网友AB:
  1. @

  求救 代码模式每次输入 @ 就出现如上文字,求如何输入一个纯文本的@

网友AC:
实验了之后 ,效果怎么样?

网友AD(2016-11-07):
引用 网友D:
其实使用软件延时消抖的思想本质上就是滤波   将由于人手按键造成的短暂接触产生的电流滤除掉   最可靠的方 ...

FPGA写出来的代码难倒不是硬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