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5V9885可编程时钟芯片进行编程

楼主(2012-10-13):
解决方案

查看5V9885芯片的手册,可知:该芯片可以通过I2C或者JTAG方式进行编程。

这里选用JTAG进行编程,具体步骤如下:

1.生成JTAG编程文件(svf)

  • 下载安装IDT Programmable Clock V2.593软件,下载地址:见参考4
  • 打开工具,手动填写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然后点击“Auto Calculate”。

  • 文件另存为svf格式的文件。
  • 修改svf文件,添加了如下的黑体:(参考了ML50X_clock_setup.svf文件)
SIR 4 TDI (2);
SDR 32 TDI (00000000) TDO (003AC067);

STATE RESET;
STATE IDLE;

! Write to the registers
SIR 4 TDI (3);
SDR 8 TDI (00);
SIR 4 TDI (4);
SDR 8 TDI (00);

2.使用iMPACT工具下载

  • Xilinx JTAG下载线连接5V9885芯片,并且芯片的I2C/JTAG管脚接地
  • 打开iMPACT工具
  • 点击“ Boundary Scan”
  • 右键点击“ Add Xilinx Device…”
  • 选择生成的SVF file ,然后点击“Open”
  • 右键选中 设备,然后选择 Execute XSVF/SVF.

Good luck!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