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MDK里建立一个STM32F051K4的新项目

楼主(2012-10-13):
我不知道怎样在MDK里建立一个STM32F051K4的新项目,在MDK里没有这样的范例,我想按照KEIL C51的方法新建一个STM32F051K4,在这一项目中只有MDK自动生成的起始代码和我自己写的MAIN函数,但是编译不通过。而同样的方法新建一个LPC21XX就能成功,为什么呢,

楼主:
我还发现按照KEIL C51的方法新建一个SiM3C134,也是编译不通过,编译器指出起始代码文件有标号不对,为什么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A:
STM32F051K4 启动代码 初始过程中 需要调用一个 SystemInit() 函数 ,你随便建个 空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哦?有这等事?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在一些例程中项目都包含一大推C文件和一推头文件,搞得我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实际上我只想要KEIL的启动代码外加上我自己的C文件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真不想那么有那么臃肿繁杂

楼主:
建项目的事情已经搞定,特别感谢LDTEST,现在又有新问题:怎样编写中断函数,怎样把中断函数放到中断向量里面去?

楼主:
哈哈,中断函数的事情有搞定了。

楼主:
各位,你们好,我现在想用STM32F051K4开发产品,我希望大家推荐好一点、通俗易懂的参考书,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B:
直接从官方函数库的通用模板上修改下不就好了。。。。你既然刚上手,自己折腾自己何必呢?cortex的单片机,现在主流的几家基本上都有不错的官方模板,拿来直接用好了,程序移植非常容易,有时候就是改两个硬件层函数,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也想过的,官方的例程似乎很复杂,编译出来的代码也很长,最简单的点一盏LED的程序代码居然有5.4K之多!!实在无法接受

网友C:
051K4 M0系列最低端的型号。。。性价比超级高。。。目前国内主要以QFN封装为主。

网友A:
ALIENTEK 的开发板资料你可以看看,比较符合你这个不用库,直接操作寄存器的

库函数完全可以用下,节省不少事,精简处理下,M3 的 无额外功能,main函数为空的状态下编译大小好像是3K左右,M0 好像是一点几K.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几位指点,以前我用ADS1.2开发过LPC2136,那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都忘记差不多,特别是现在传到STM32,差别似乎蛮大的。

楼主:
顺便问各位,在MDK里怎么不能使用模拟仿真STM32F051K6的,PC不能指向0X08000000(R0=0X08000000),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1-18):
怎么了结,搞不懂?

网友D(2014-06-09):
引用 楼主:
怎么了结,搞不懂?

您好,我这边也在弄STM32F051K8U6的案子,我想跟您讨论讨论,如果您这边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39587798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