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的adc的单端差分输入问题

楼主(2012-10-13):
我在atmega16的数据手册上看到m16的ad转换竟然能单端差分输入。我实在不能理解。请某位大神解一下惑。

网友A:
单端就是输入电压按GND来参考,差分就是AD两个输入电压的差值,与其相对GND的具体电压无关。

网友A:
楼主需要复习一下模拟电路里的“差分信号”概念

楼主:
差分信号是啥我理解,所以我不能理解atmega16数据手册上有有单端差分输入

楼主:
你可以看atmega16数据手册中文版204页,我查到的英文数据手册也是一样,正负差分输入竟然是同一个端口

楼主(2012-12-02):
没找到结果

网友B(2013-01-17):
M16数据手册上P205有:
“Note: 1. PDIP 封装器件的差分输入通道未检测。该特性保证TQFP 与MLF 封装器件正常工作。”
通过这一句,我认为,手册上的意思是,可以通过设置MUX后,读取AD转换值是否为0以保证AD转换模块是否在正常工作,个人理解~

网友C(2014-05-03):
楼上说的没有任何意义?谁会为了检测AD正常工作而浪费一个AD口!我的理解是:如果差分信号 的+-都接在了同一个AD口上,按照就是把两个差分信号一样的波形放大多少倍,以便于AD的采样,也就是说是放大的功能!

网友D(2017-06-12):
要么是单端输入,要么是差分输入,没有单端差分输入这样的说法。
不过,表84里出现了许多情况下,正负差分输入都是同一个端口的情况,让人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