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触发信号的在上下沿的采样方式,另外求排队思路?

楼主(2012-10-14):
简单的上下升沿捕获功能,用于按键去抖,帧同步,应答信号等
一般的,对于异步输入信号来讲,进入一个数字系统,都要用这个系统的系统时钟把它本地化,同步到这个系统的节拍上来。
下图电路为
顺便问问:一个系统有4路RS485信号输入(可能同时),在接收模块中,将数据存入4个缓存区,缓存路由地址“00”,“01”,“10”,“11”,然后我要将每个缓存区的数据打包排队通过HOTlink通道发送出去,想了解下关于排队的思路?求高手...

网友A:
1、002图中仅能实现上升、下降沿检测,未实现去抖以及时钟域同步处理,需考虑;
2、排队未看明白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新手呢,
没表述清楚,麻烦看看,按键抖动;另外再增加几个Q的触发器,然后判定连续的Q高电平才有效;就是先判定 trigout <= q1 AND q2 AND q AND q4 (例如),再产生同步系统的周期的促发信号,

排队:就是从4个缓存区取数据帧,这4个数据帧可能同时,也可能先后到达,就是这个排队,

网友A:
添加数据有效信号,当检测到有信号输入后,依次从4个缓存区取数据,判断数据无效跳过缓存区;
遍历完4个缓存区后打包发送;

遍历的速度要满足4个数据帧同时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