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x新旧版本芯片存在兼容性问题吗?

楼主(2012-10-14):
查看了PIC16F193x新旧两份DATASHEET,旧版本里没有温度检测模块,新版本里有,说明新旧版本芯片存在兼容问题,如果设计中用到温度检测模块,可是生产时却买到旧版芯片,不是晕死吗?MICROCHIP怎么这样呢?

网友A:
数据手册能贴上来看看么?

网友B:
什么都是都可不能完美,像TI ST 每个芯片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microchip也不能避免。
注意:使用芯片前,先看芯片的勘误表。

不用担心买到旧芯片,你只要指定芯片型号(不同版本的芯片 其后辍是不一样的,具体请查看相应文档)。

网友B:
查看了PIC16F193x新旧两份DATASHEET,旧版本里没有温度检测模块,新版本里有,说明新旧版本芯片存在兼容问题,如果设计中用到温度检测模块,可是生产时却买到旧版芯片,不是晕死吗?MICROCHIP怎么这样呢? ...
引用 楼主:
看错了!上面的回复做废。

新旧DS不同,你就说芯片不兼容。这是什么原理啊???
假如你出的一份说明书,忘写了一个功能。下个版本的说明书加上这个说明,你就说你的设备新旧不兼容吗?

若是芯片的版本不同,到可能不兼容(这个就要看查看勘误表)。

网友C:
芯片硬件上应该都带的,该型号刚推出时,曾经先提供了一个简化版的中文翻译版数据手册,但PDF上面都明确注明了该手册不是最终定稿中文手册,一切还的以官方网站提供的英文手册为准。

即使没有,但老芯片估计你也买不到,呵呵,刚开始用这个型号的人都是正宗用户,出的货基本都已经做成产品了,如果你实在担心,可以规定采购购买的芯片批号是XX年XX月之后的。

网友D:
目前还没有听说有问题

楼主:
新版的文档名DS41463E_CN,旧版的是DS41463A_CN,看来中间还有B/C/D版了。E版的有温度指示器模块,A板的没有。
新旧版本的型号都是PIC16F1937-I/PT,怎么分别?

网友B:
新版的文档名DS41463E_CN,旧版的是DS41463A_CN,看来中间还有B/C/D版了。E版的有温度指示器模块,A板的没有。
新旧版本的型号都是PIC16F1937-I/PT,怎么分别?
引用 楼主:

芯片可能都没有区分,只是DS不同吧了

网友C:
新版的文档名DS41463E_CN,旧版的是DS41463A_CN,看来中间还有B/C/D版了。E版的有温度指示器模块,A板的没有。
新旧版本的型号都是PIC16F1937-I/PT,怎么分别?
引用 楼主:

在PIC芯片表面的丝印上,一般都有一行数字,这行数字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