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

楼主(2012-10-14):
耳机插孔的5个脚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有些带有两个随动开关,插入后断开。

网友B(2013-08-13):
没有统一的规则,我拆过很多个耳机,都不太一样,建议还是测测。

网友C:
这一般是国产山寨机,从孔的方向看进去,第一排(有可能是第二排)有两个,分别是gnd和静音(或耳塞检测),插入耳塞后(第一环铜圈)会把静音和地接通,功放电路关断,第二排是唛(或者与第一排相反),第三第四是左右声道。mp3/mp4的类似,只不过缺少第二环的唛,只有4个接点。

网友D:
R, L ,G, M+,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