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2-10-14):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器都没了搞毛啊,你定时器都拿去做什么用了,一个波特率,还有一个还是两个干嘛去了

网友B:
一方面, timer0 可以用模式3变成两个定时器用.
51 做 T35 可能也比较困难, 时间太短了, 精度达不到.
所以很多 485进行的MODBUS协议都把这两个时间忽略了

楼主:
我的51要带3个霍尔元件,对这3个元件的脉冲进行计量。

网友C:
可以用软件延时,如果是采用任务调度机制,这个延时很容易在不影响系统的情况下实现,具体去看看实时操作系统的结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