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的BSL下载和UA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BSL硬件电路还是比较简洁的,但是发现很多板子的BSL和UART功能是要通过插拔短路帽来实现的。我想问的是能不能这样:在电脑上用BSL上位机通过BSL下载程序,下载结束后不用动硬件(比如接跳线、短路帽),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进行串口通信。
    我想能不能将CH340或者PL2303的TXD同时连接430的P2.2和P3.5/URXD0,而CH340或者PL2303的RXD同时连接430的P1.1和P3.4/UTXD0。
同时在下载的程序代码中设置P1.1和P2.2引脚为输入方向,这样P1.1和P2.2引脚应该不会干扰串口通信。
    以上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现在手里也没有硬件可以试验,请教各位,这样做可行吗?或者有哪位朋友做过这样试验?
下图中RTS和DTR没有加硬件反相器,不过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进行设置反向。

网友A:
这个问题又被我看到了   楼主还是没有放弃原先的想法  呵呵     如果实在不行   你自己可以搭电路试一下   呵呵      多动手验证最重要   呵呵

楼主:
2# hawksabre 总被你发现了。哈哈。我也正准备搭电路看看。

网友B:
hawksabre很了不起啊,很多问题都能解决,真是高手

网友C: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D(2013-10-15):
这样可以么?我还没试过的啊,,,我有空的了也试试的啦

网友E(2014-10-23):
你好,我正在做BSL电路,用的片子是ch340,想问下电源怎么接,整个电路板是通过USB供电,将USB的5v经过芯片变为3.3v,那么ch340要怎么接电源呢,只接5v那他输出脚连430会不会烧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