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L中分频比16/17 32/33 8/9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14):
才接触PLL,不明白上面两个一组组成的数字是什么意思,个人理解分频比不应该是一个数字吗,为什么是两个数字

网友A:
双模预分频,可以用于产生小数分频,来产生更精细的时钟源。典型的双模预分频器,如Moto的MC12022之类的,可以和锁相环/频综配合使用

楼主:
2# softradio 怎么分频的能举个例子吗?我还是不明白例如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