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采集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有谁可以指教一下用51怎么采集信号吗,要做电磁感应的循迹小车,不知道怎么处理采集回来的信号,大家都来指导一下哈!!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了,建议先不要管51,先用自然语言来描述一下怎么控制。

网友B:
51外接AD可以检测模拟量
电磁检测 用电感感应跑道,电感电压放大送到ad再到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