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转USB的电路

楼主(2012-10-14):
朋友们,麻烦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UART转USB的电路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
高手怎么都不说话啊?欢迎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去芯片厂家网站找标准设计、评估板之类的,那才是最靠谱的。

网友B:
RESET直接连电源肯定不好。
另外:USB出口最好加TVS管保护一下。
PL2303已经很成熟了,参考电路一大堆。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朋友,欢迎继续指出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C:
tx rx 搞2个led ,有数据的时候闪烁
3.3v 引出到串口,方便3.3v器件串口通讯

楼主:
你好!我只是想做一个UART转USB的电路,这个电路中的VDD232引脚该怎么接呢?另外,我不想用外部的EEPROM,那13、14脚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C:
你去看看手册

网友C:
RS-232 VDD. The RS-232 output signals (Pin 1 ~ Pin 3) are
designed for 5V, 3.3V or 3V operation. VDD_232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same power level of the RS-232 interface.
(The RS-232 input signals are always 5V~3V tolerant.)
Note: This document version only provides 5V DC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Refer to future revisions for updates.

网友C:
13 14 上啦即可

网友D:
MCP2200  专用芯片,有参考电路

楼主:
意思是说如果UART的MCU是3.3V供电的,那么VDD232就应该接3.3V,如果UART的MCU是5V供电的,那么VDD232就应该接5V,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楼主:
请指点啊~~~~~~~~~~~~~~~~~在线等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