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代码设计技巧

楼主(2012-10-14):
" There are many ways " to code a test case, it all depens on the creativity ot the Testbench designer.
Testbench代码设计技巧 1
1. Clock logic设计技巧 1
2. Asynchronous reset设计技巧 1
3. System task之打印数据 2
4. System task之生成.vcd文件 3
5. System task之生成vec(vector file)档 3

1. Clock logic为方便对时钟进行修改,已经后续代码中的应用,定义为parameter或者`define更为方便,如下所示:
//-------------------------------
//clock units
parameter PERIOD = 20; //20ns,50MHz
always
#(PERIOD/2) clk = !clk;
2. Asynchronous reset意在设计一个异步复位的信号,故可在clk下降沿复位,同时也在clk下降沿释放。因此在testbench中我们要设计一段“释放→复位→释放”的代码。“event”是在testbench中能被触发,同时也能被监视的事件,过程如下:
1) 释放
2) 在某一时刻reset_trigger 触发事件
3) 等待clk下降沿,复位
4) 等待下一个下降沿,释放
5) 触发reset_done_trigger事件(可在其他testbench中应用)
代码如下所示:
//-------------------------------
//asynchronous reset event(low valid)
event reset_trigger;
event reset_done_trigger;
initial
begin
forever
begin
@(reset_trigger);
@(negedge clk);
rst_n = 0;
@(negedge clk);
rst_n = 1;
-> reset_done_trigger;
end
end
//-------------------------------
//asynchronous reset
initial
#50 -> reset_trigger;
如上代码所示50ns后启动异步复位信号,波形如下所示。可见输出数据都为三态,知道复位开始有效。

注:在时序严谨的工程中,asynchronous reset必须同步化,言外之音,此处画龙点睛介绍此方法!

1) 设计verilog代码,用触发器对异步复位信号同步化
2) 整合例化
3) 编译,仿真调试
4) 在Instance中选择sync_ctrl下的sys_rst_n信号进行观察

代码和波形如下所示:
`timescale 1ns / 1ns
module sync_ctrl
(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sys_rst_n
);
//--------------------------------------
//asynchronous rst_n synchronism
reg     rst_nr1, rst_nr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st_nr1 <= 1'b0;
rst_nr2 <= 1'b0;
end
else
begin
rst_nr1 <= 1'b1;
rst_nr2 <= rst_nr1;
end
end
assign sys_rst_n = rst_nr2;
Endmodule

3. Asynchronous enable雷同以上异步reset信号,用event来完成对enable的仿真。此处异步enable信号在异步reset完成后,维持10clk,之后释放。在是能有效的时候addout自增,代码和波形如下所示:
//-------------------------------
//asynchronous reset & enable
initial
begin
#10 -> reset_trigger; //asynchronous reset
@(reset_done_trigger); //reset done
@(negedge clk); //asynchronous enable
enable = 1;
repeat(10) //hold 10 cycles
begin
@(negedge clk);
enable = 0; //asynchronous release
end
end
此处
4. Reset & enable random自然是随机的,因此极端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异步复位和使能信号设置为随机信号,如下所示:
//------------------------------
//asynchronous reset & enable with random
initial
begin
#10 -> reset_trigger;
@(reset_done_trigger);
fork
repeat(10)
begin
@(negedge clk)
enable = $random;
end
repeat(10)
begin
@(negedge clk)
#100 rst_n = $random;
end
join
End

5. Simulation Terminate以上可见到,其实异步enable信号的initial到10个clk以后,test case没完,但是simulate 已经终止了。但如果有到个test case,每个case simulate完都进入terminate_sim,进行某些操作,会很方便。可在代码中稍作修改,写成terminate_sim的event,代码如下:
//-------------------------------
//asynchronous reset & enable
event terminate_sim;
initial
begin
#10 -> reset_trigger; //asynchronous reset
@(reset_done_trigger); //reset done
@(negedge clk); //asynchronous enable
enable = 1;
repeat(10) //hold 10 cycles
@(negedge clk);
enable = 0; //asynchronous release
#10 -> terminate_sim;
end
//------------------------------
//terminate state
initial
begin
@(terminate_sim);
$display("Terminating Simulation!");
#10 $finish;
end
6. Task任务模块对于需要多次操作或者循环的任务,可以用task封装,方便调用。
此处只做简单的介绍:
//-------------------------------
//stimulate random drive
task din_task;
begin
//for()
din1 = $random % 256;
din2 = $random % 256;
end
endtask
always@(negedge clk)
datain_task;
7. System task之自检Error在系统模拟验证中,采用比较模拟验证法代替波形观察法,以提高效率.
无非是复制verilog中的内容,再写一遍,结果是不是一样,没有什么需要提的.
8. System task之打印数据//-------------------------------
//print the value to screen
initial begin
$display("\t\ttime,\tdout");
$monitor("%d,\t4'h%x,",$time,dout);
end
Display: 正如C语言中的printf
Monitor: 比print个稍微强大点,实时监测数据变化,变化的时候输出数据
如下图所示,数据打印到screen如下(monitor检测的数据输出不能顶格很郁闷)

9. System task之生成vcd文件Vcd文件即为value change dump,用固定格式保存波形数据。
//-------------------------------
//save the warmform
initial begin
$dumpfile("wave_test.vcd" );
$dumpvars;
End
当本次仿真结束的时候,将波形数据保存到wave_test.vcd中,一边以后用warmform viewer查看。如下所示(不知道怎么看~~~~(>_<)~~~~ ):

10. System task之生成vec文件Vec文件即为vector file矢量数据文件,用于Modelsim中保存数据的文件,在仿真测试中,相关数据测试,在必要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好处。相关testbench代码如下所示,保存了仿真400ns过程中addout的变化:
//-------------------------------
//generate vector file
integer openfile;
initial
begin
//output to "wave_test.vec" and standard display
openfile = $fopen("wave_test.vec");
//generate header file of vector file
$fdisplay(openfile,"/*------------------------------------------------------------------------");
$fdisplay(openfile,"Thi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software may be only used as authorized");
$fdisplay(openfile,"by a licensing agreement from CrazyBingo.");
$fdisplay(openfile,"(C) COPYRIGHT 2012 CrazyBingo. ALL RIGHTS RESERVED");
$fdisplay(openfile,"This is the wave_test.vec vector file");
$fdisplay(openfile,"-------------------------------------------------------------------------*/");
$fdisplay(openfile,"\t\t\t\ttime,\taddout");
//output all the information of node transition in the vector file
$fmonitor(openfile,"%d,\t4'h%x",$time,addout);
end
生成的文件信息如下所示:

11. Others$display,$fdisplay,$monitor,
$strobe,$fopen,$fclose,$dump,$finish,
$time,$write,$stop
$random
1) fork...join:并行任务
2) integer i;for(i=0,i<256,i++) 循环
3) $readmemb(“File_Name”, Test_Vector);  从文件中读取二进制输入激励码向量
4) $readmemh(“File_Name”, Test_Vector); 从文件中读取二进制输入激励码向量
5) reg [7:0] stim_array[0:15] 数组的运用

楼主:
;P不错啊,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