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设计经验谈

楼主(2012-10-14):
1:建立时序逻辑模型时,采用非阻塞赋值语句。
规则#2:建立latch模型时,采用非阻塞赋值语句。
规则#3:在always块中建立组合逻辑模型时,采用阻塞赋值语句。
规则#4:在一个always块中同时有组合和时序逻辑时时,采用非阻塞赋值语句。
规则#5:不要在一个always块中同时采用阻塞和非阻塞赋值语句。
规则#6:同一个变量不要在多个always块中赋值。
规则#7:调用$strobe系统函数显示用非阻塞赋值语句赋的值。
规则#8:不要使用#0延时赋值。
一、组合逻辑
1、敏感变量的描述完备性
Verilog中,用always块设计组合逻辑电路时,在赋值表达式右端参与赋值的所有信号都必须在 always @(敏感电平列表)中列出,always中if语句的判断表达式必须在敏感电平列表中列出。如果在赋值表达式右端引用了敏感电平列表中没有列出的信号,在综合时将会为没有列出的信号隐含地产生一个透明锁存器。这是因为该信号的变化不会立刻引起所赋值的变化,而必须等到敏感电平列表中的某一个信号变化时,它的作用才表现出来,即相当于存在一个透明锁存器,把该信号的变化暂存起来,待敏感电平列表中的某一个信号变化时再起作用,纯组合逻辑电路不可能作到这一点。综合器会发出警告。
Example1:
input a,b,c;
reg e,d;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e=d&a&b; /*d没有在敏感电平列表中,d变化时e不会立刻变化,直到a,b,c中某一个变化*/
d=e |c;
end
Example2:
input a,b,c;
reg e,d;
always @(a or b or c or d)
begin
e=d&a&b; /*d在敏感电平列表中,d变化时e立刻变化*/
d=e |c;
end
2、条件的描述完备性
如果if语句和case语句的条件描述不完备,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锁存器。
Example1:
if (a==1'b1) q=1'b1;//如果a==1'b0,q=? q将保持原值不变,生成锁存器!
Example2:
if (a==1'b1) q=1'b1;
else q=1'b0;//q有明确的值。不会生成锁存器!
Example3:
reg[1:0] a,q;
....
case (a)
2'b00 : q=2'b00;
2'b01 : q=2'b11;//如果a==2'b10或a==2'b11,q=? q将保持原值不变,锁存器!
endcase
Example4:
reg[1:0] a,q;
....
case (a)
2'b00 : q=2'b00;
2'b01 : q=2'b11;
default: q=2'b00;//q有明确的值。不会生成锁存器!
endcase
二、Verilog中端口的描述
1、端口的位宽最好定义在I/O说明中,不要放在数据类型定义中;
Example1:
module test(addr,read,write,datain,dataout)
input[7:0] datain;
input[15:0] addr;
input read,write;
output[7:0] dataout; //要这样定义端口的位宽!
wire addr,read,write,datain;
reg dataout;
Example2:
module test(addr,read,write,datain,dataout)
input datain,addr,read,write;
output dataout;
wire[15:0] addr;
wire[7:0] datain;
wire read,write;
reg[7:0] dataout; // 不要这样定义端口的位宽!!
2、端口的I/O与数据类型的关系:
端口的I/O 端 口 的 数 据 类 型
module内部 module外部
input wire wire或reg
output wire或reg wire
inout wire wire
3、assign语句的左端变量必须是wire;直接用"="给变量赋值时左端变量必须是reg!
Example:
assign a=b; //a必须被定义为wire!!
********
begin
a=b; //a必须被定义为reg!
end
三、VHDL 中 STD_LOGIC_VECTOR 和 INTEGER 的区别
例如 A 是INTEGER型,范围从0到255;B是STD_LOGIC_VECTOR,定义为8位。A累加到255时,再加1就一直保持255不变,不会自动反转到0,除非令其为0;而B累加到255时,再加1就会自动反转到0。所以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以触发器为例说明描述的规范性
1、无置位/清零的时序逻辑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Q<=D;
end
2、有异步置位/清零的时序逻辑
异步置位/清零是与时钟无关的,当异步置位/清零信号到来时,触发器的输出立即 被置为1或0,不需要等到时钟沿到来才置位/清零。所以,必须要把置位/清零信号 列入always块的事件控制表达式。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Q=0;
else
Q<=D;
end
3、有同步置位/清零的时序逻辑
同步置位/清零是指只有在时钟的有效跳变时刻置位/清零,才能使触发器的输出分 别转换为1或0。所以,不要把置位/清零信号列入always块的事件控制表达式。但是 必须在always块中首先检查置位/清零信号的电平。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 (!RESET)
Q=0;
else
Q<=D;
end
四、结构规范性
在整个芯片设计项目中,行为设计和结构设计的编码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它对逻辑综合和布线结果、时序测定、校验能力、测试能力甚至产品支持 都有重要的影响。考虑到仿真器和真实的逻辑电路之间的差异,为了有效的
进行仿真测试:
1、避免使用内部生成的时钟
内部生成的时钟称为门生时钟(gated clock)。如果外部输入时钟和门生时钟同时驱动, 则不可避免的两者的步调不一致,造成逻辑混乱。而且,门生时钟将会增加测试的难度 和时间。
2、绝对避免使用内部生成的异步置位/清零信号
内部生成的置位/清零信号会引起测试问题。使某些输出信号被置位或清零,无**常 测试。
3、避免使用锁存器
锁存器可能引起测试问题。对于测试向量自动生成(ATPG), 为了使扫描进行,锁存器需要置为透明模式(transparent mode), 反过来,测试锁存器需要构造特定的向量,这可非同一般。
4、时序过程要有明确的复位值
使触发器带有复位端,在制造测试、ATPG以及模拟初始化时,可以对整个电路进行 快速复位。
5、避免模块内的三态/双向
内部三态信号在制造测试和逻辑综合过程中难于处理.

网友A(2013-06-17):
我们都知道经验需要积累,可是却往往忽略如何去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