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30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无正文)

网友A:
IR2130 2、3、4、5、6、7、脚的频率是多少?波形怎样?14、15、16波形和频率? 2130后面推动的是什么管子或模块?电压对吗?

网友B:
估计是地线没有处理好, 地线干扰引起了系统混乱

楼主:
谢谢2位指教,后来我在保护电阻上并了一电容,电机就转了,原来是取样电压有尖峰。电机转动时有啸叫声,不知什么原因,还望前辈多多指教,小弟在此叩谢了。

网友B:
这个看楼主用的 PWM 的频率, 一般都不会超过 20KHz, 所以仔细能听到啸叫声.
但如果声音比较大了, 那可能你的控制里还是有问题.

网友C(2012-11-28):
lz是在采样电阻上并的电容吗?

网友D(2012-12-28):
楼主,怎么控制一个通道的上下管为关闭啊